飞利浦170s7按按键不行,只显示无信号图表

楼主(2009-12-01):
能正常使用,按按键不行,只显示无信号图表,不能开关机,所有按键都一样,有8个键的,求解决方法,(这个按键又不能用通用的5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还有按键灯是亮的

网友:
你先把按键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代换的按键呀师傅
5键通用的又不能代用

网友:
MCU程序坏了,刷了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是MCU坏了··上次我修到一台是有个按键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键没有短路的我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今还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