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机子有时不能自检,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楼主(2009-12-01):
单位有两台联想的的机子,是06年9月购的,A3000的U,939接口。512现代内存,电源是全汉代工的180W的电源,主板有点象精英代工的C51 ,加了一个NV6XXX的显卡,前一阵子,有一台机子,开不了机子,换了电源就能开机了,但是要按重启键才能运行,后来换了主板电池就行了,当时提示是复制NVIDIA的主板BIOS。
  现在这台机子是开机后,机子各个风扇都运转,机子里的灰我也清理了,机子就是不能自检,有时开机几分钟后按重启键就能通过自检,只要通过自检就能正常运行。我手中没有DDR的条子,只是用主板诊断卡,但是跑出的代码不一样,具体是几个我也没记下来,我看主板一没有出现明显的损坏现象。主板的电池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是3V。把BIOS也放过电,就是不能通过自检,主板没有任何报警声,只要通过自检就能正常运行。我认为一是内存,二是主板。但我就是不知是哪坏了,我只看了一两本主板方面的书,没有动手能力。请教各位,这是一种什么故障,这修是不是比较复杂,如果从钱上来说:就这板还有没有修的意义。谢了!!!

网友:
能触发不能跑马?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根据你说的你可以摸一下主板个元件是否发烫的 看样子有点像虚焊

网友(2012-01-25):
我的电脑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不太懂啊~~支持一下~~等待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