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装磁盘插入驱动器F U盘数据恢复 恢复后文件损坏

楼主(2009-12-01):
如题,加焊了芯片无果。用了R-Studio。RecoverMyFiles,FinalData 。WINHEX。都打不开磁盘。最后用EasyRecovery Pro 6.10打开了扫到了文件可是文件都损坏了,里面有PQ分区软件也打不开。不知道谁还有好的方法恢复。
加焊了芯片无果。
数据恢复

网友:
如果用EASYRECOVERY都能够找到文件
那用WINHEX应该可以找到物理磁盘的,用WINHEX直接回复分区,这样如果成功了,文件基本都能够打开

网友:
如果不要恢复数据,u盘量产一下应该还是好的!!

网友:
做个磁盘镜像! 然后格式化U盘!
在把U盘的 DBR 粘贴到 磁盘镜像的 位置! 格式化的时候 注意看U盘的大小 ,还有前面的一个扇区!

网友:
估计数据可能是坏的很多,闪存可能质量不好,

网友:
用WINHEX就是能看到,但打不开提示设备未就绪。不能访问 驱动器F 。

网友:
你打开物理设备就行了,其实你这个就是要重组目录。

网友:
我这有几个U盘,也是提示插入介质。用量产工具也不行。怀疑闪存坏。不知对不。

网友:
请装磁盘插入驱动器F U盘数据恢复 恢复后文件损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003-1-1.html

网友:
物理设备也打不开啊,就是提示设备未就绪啊,
急啊,

网友:
客人提价了,兄弟帮办啊,

网友:
建议换同样主控看看!

网友:
发我们的省会城市.客人很急,给了一天半时间给他们结果还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