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有300V输出,空负载启动不了

楼主(2009-12-01):
如题,开关管查了没事,换过LM939和TL494,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紫色的5V?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有300V  那空载有5V吗??

网友:
没有5V电压

网友:
有300V没有+5VSB,稍微懂点ATX电源的都知道,问题出在辅助电源部份了。
但是我不是有意打击楼主,像您这样的水平,还是交给专业人员维修比较好,万一搞出点什么事来可不好。
若真想搞一搞,起码应该先去学习一下与ATX电源相关的最最基础的知识再来动手,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网友:
有300V没有+5VSB,稍微懂点ATX电源的都知道,问题出在辅助电源部份了。
但是我不是有意打击楼主,像您这样的水平,还是交给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回6楼,我也知道是辅助这边出问题,但查了很久都没弄出是辅助的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辅助电源变压器你检查了吗?还有光藕、C1815或C945都要检查!!也不知道楼主检查元件的功夫过不过关!嘻嘻

网友:
回9楼的兄弟,C1815本来就炸掉了,所以换了个新的上去,光藕是好滴,在C1815边上的一个4148坏了,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测过C26正极,TL494,全无电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修好实在不行就全拆下来检查一遍!嘻嘻

网友:
把辅助全拆下来,工程可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间就慢慢玩呗#嘻嘻

网友:
没有5V 那就修副电源吧

网友:
通常情况下1815不会自己炸了,先是开关管烧掉,然后高压大电流把1815给烧掉。
首先,开关管有无问题?
其次,开关管(三极管的E极,场效应管的S极)接地的小阻值电阻有无检查过?
辅助电源没几个元件,开关管各极的电压特别是基极或G极的电压测过没有?
次级有无击穿短路的问题?
充分,正确的检查才是修好故障的关键。再说了,论坛上的兄弟也不是神仙,没有准确的详尽的数据,谁也帮不了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