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用数字频率计测复位信号(TESET信号)

楼主(2009-12-01):
没有示波器怎样测量主板的复位信号呢,我用的是F2000智能数显频率计(260元钱),先把频率计的档位调在4档(计数器),闸门调在0.02秒档,把探头插入到10Hz——50MHz输入端口,然后把探头的地线与主板的地线相连,探头接在PCI的A15脚,开机后计数器就会计2个左右的脉冲数字,如果这时安重启键的话,计数器就会累计计数,真的很好用,比用示波器直观和方便多了。

网友:
看跳变信号还是示波器直观
如果REST信号电平低,频率计估计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一定看的出来,我试过,如果你用手触一下,这个计数器也会计数的,所以TESET信号一定能够触发的。你试试看,而且这样用比用示波器方便多了。

网友:
用万用表更方便,一般RESET复位后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如果一定要测准,示波器才是标准测试设备。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测BIOS片选信号。它时间太短了,万用表不好测。相信这个用途比测复位强。

加一下:新进了一台9208,可测频率,想试一下,有了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我买了不久的F2000频率计,加10:1探头190元。又买了一台二手深圳胜利VC2100示波器,都是在本地南京南科电子研究所买的,售后有保证。照你说示波器不该买?我觉得示波器看着更踏实一些。另外,南桥32K晶振用频率计根本测不到数字,而用示波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漂亮的正弦波,有力地证明了示波器的价值。

网友:
有些板的某些复位信号很短暂,所有用万用表不容易观察,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用频率计的计数器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网友:
测晶振频率用频率计比示波器准得多,频率计确实有它的优点,是个有价值的工具。

网友(2010-02-08):
最好两个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