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循环跑c1

楼主(2009-12-01):
我修一块板,不上显卡的时候就可以过C1,上了显卡后就不一地了C1就以跳回去C1,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是客户的板吖,请各位大哥快点回复.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都是NV的芯片,多是主芯片开焊

网友:
ok,谢谢,我看下是不是

网友:
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
是桥的问题么   有是 清下CMOS 就好

网友:
修好了,怎么不说一说是什么故障。。。。

网友:
看来是桥开焊了吧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吗?是什么板子呀?是AMD的吗,可能就是桥虚汗了。

网友:
修好了怎么不说什么故障,以后不要再帮这人了

网友:
是啊修好 应该上来分享下结果!

网友:
真的不厚道,别人帮你你却不说怎么修好的

网友:
C1是报内存没过啊,应该跟桥有关系。

网友:
以后见了这人,就不要理采。修好了也不把经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