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楼主(2009-12-01):
因特尔芯片组。来时不开机。通电,待机电流002a偏低了,不触发。补焊南北桥后,故障依旧。没办法,跑电路吧。先跑待机,测tps51120主供电有。5v和3.3v电压有,但是很低,0.6和0.1v左右。换tps51120,故障依旧,连换了三个,故障依旧。查其供电电路,一切正常。有点晕了。。后来想了一下,此本开机插电瞬间电流0.19,然后变成00.2,可能是后级短路造成了保护。开始满板子量短路,这个折腾啊,还好终于是找到了。是vga接口有一电阻两端对地。排除接口短路后,顺线爬到了北桥。靠。。。原来是北桥挂了。折腾了我好几天。

总结:以前修的都是通病。做下桥后,好了直接烤机,送客户了,没仔细研究电路。这个是个特例,故发帖以供大家分享。不足之处敬请指教。

网友:
看来还是通病的故障     那电阻怎么会对地了呢    是怎么造成这故障的啊     下次也好小心一点

网友:
坏的很少,基本都是虚焊。

网友:
像NVIDIA的桥,  一般损坏的比较少,虚焊的较多,如果是桥损坏的话会出现对地短路的现象

网友:
故障比较简单,来机器大多会先看,在测测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NV桥,显卡坏的都比较少的。学习了。以前修855芯片组的时候,换北桥比较多的。

网友:
可能是经常接外接显示器~VGA搞短路了

网友:
桥坏了,还不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呵呵  以为楼主有新发现呢

网友:
算是通病吧

网友:
想知道LZ怎么最后找到是一电阻两端短了呢,是吧整板量了差不多吗?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希望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北桥 坏 也是 通病?

网友:
楼上的。 北桥集成显卡   所以叫通病

网友:
看到这个机子 就恶心啊 唉

网友:
回15楼,短路的思路是排除上级后查下级。先保护隔离再系统供电和cpu 供电。。短路是最难修的,桥的问题是最简单的了。本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