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有这通病么?

楼主(2009-12-01):
修到个富士通笔记本P7120的  开机后全屏绿色的.能看到LOGO
  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拆板用手压显卡四个角.整个一起压都有正常的情况.
用手压着就显示正常.手一放就全屏绿色.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就上BGA加焊了一下.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必须要用手压才能显示正常.
就拆显卡重新植珠..再做回去.结果还是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还有用手压显卡上面才能正常显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久前也修到过这问题.也没修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修到过类似问题并解决的师傅们给个解决方案吧..很急啊..谢谢....
我下一步该怎么查啊..............只是全屏绿色能看到字.用手一压显卡就显示正常..

网友:
打一下LVDS数据线的值看下,是否有异常,看是不是焊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的呀    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你站在外人的角度去看一看你这样的做法,你手一按,不单单是按了显卡,周边也会有连锁反应的,就像显存,晶振。注意看看周边啊

网友:
富士通P7120的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呀?晕...

网友:
我见过有台笔记本屏线导致的绿屏,看下那些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对不对。。。

网友:
按芯片试是否虚焊,应该在芯片背后贴橡胶垫子,要不按的时候不仅压紧了芯片本身,其它的电路也被挤压了,容易误判

网友:
富士通P7120的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呀?晕...
引用 网友A:
[/quote

    人家楼上是在帮你参考 你都没说清楚状况。要有点耐性,要么就发个图片上来,楼上的指出来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求助问题 要有谦逊的心态,如果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的准确告诉你是哪里坏了 那你还求助岂不是问的问题太没有水平了?? 所以 提问就是要叫大家都能看懂才行!

富士通的这个机器 是集成显卡的,偏绿色肯定是绿色信号不良 从屏上找到绿色信号跑下来一路测阻抗侧过来 肯定能找到问题 ,如果压住可以正常的话底板上的PCB脱焊也会这样  谁又能知道你在重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