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的机器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09-12-01):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A200的机器,进系统重启反复这样,换了硬盘做系统也是这样,最后把机器拆来看,发现这个机器的CPU滤波电容正是,论坛上发帖说的那个NECTAKIN OE128,也就没有多考虑这个机器了就直接把这个电容给取下,换上4个470的电容,测试,上电,能亮也不掉电,可是装起来就不行了,以为自己装的不好,拆出来,开机电流到0.83 掉电重启到0.83就不动了,最后没办法,有换成330的电容,也是能亮,装起来不亮在拆下来也不亮。现在把自己处理的结果截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我是那里处理的有问题  这个机器的版号是:6050A2109401-MB-A02

网友:
楼主是把那个芯片  换了四个电容上去啊     这又是什么意思 呢   看不明白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是什么芯片,是CPU滤波电容,我是换成台机主板大号的固态电容,记得线得短,得粗。不要靠近CPU,小心高温。

网友:
用四个470电容代替NECTAKIN OE128电容。
这样可以的吗。   还有故障现在是不一样咯。那说明还有问题哦。

我碰过那款机器。

网友:
前面有帖子专门介绍这个机器的 参考一下呢!  好像是不拆这个 直接再补上几个

网友:
你把温度保户干掉,看还掉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到啊     斑主能不能给个连接啊     去看一下      还有这个用电容换有什么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容就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这台机器我搞定了,在改换电容的时候,只要电容是热的就可以点亮。后来看CPU座里也有个电容,是220的,我于是把他也给换了一个330的,点亮,放了一晚今天早上开机能亮。。到此此机器告一段落。

网友:
呵呵!你们的修好才收到钱钱了!我刚才一个联想C467A的本本,开不了机拆开之后自己就好了,给商家报一百六,商家给客户报二百二都不修,哎啥子世道哦!嘿嘿不过我把故障还原了,“换了张坏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