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主板是不是越用越差

楼主(2009-12-01):
开始巴顿2500还可以上200fsb,后来就容易蓝屏,现在166fsb也不稳定!排除是电源问题,有两块a7n8x板子,一块200fsb根本不进系统,一块200fsb能进系统但不稳定!两块板子电容都没问题!

网友:
也许是哪里虚焊了 打打阻值敲敲板子看看

网友:
换个 CPU试试。

网友:
见过 CPU老化导致不能跑3D 的

网友:
长期超频会导致CPU很快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