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9-12-01):
1:错误提示框为如图1:网络不存在或尚未启动

这是因为你的Workstation服务没有启动,如果这个服务没有启动的话,那么你的工作组将无效,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回车。拉到最下面,把Workstation改为“自动”,然后“启用”,再点应用即可以解决问题。如图所示:

2:错误提示框为如图2此工作组的服务器列表当前无法使用

这是因为你的Computer Browser服务没有启动。这个服务是不一定要启动的,不过同一工作组内最少要有一台机子启动此服务,主要功能是维护网络上计算机的更新列表。如果出现此错误对话框,解决方法为: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回车。找到Computer Browser服务把它设置为“自动”,“启用”。再点应用即可以解决问题。如图所示:10

如果没有找到Computer Browser这个服务。说明你的本地连接没有安装“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请在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添加—客户端-- 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就可以了。如果出现“本地计算机上的Computer Browser服务启动后又停止了.一些服务自动停止,……”这很可能是因为你开了windows防火墙导致的,请你把开始--设置--控制面板--里面的winodws防火墙关闭就可以了,如果不想关闭可以在防火墙设置上把“不允许例外”钩掉就可以了
3:错误提示框为如图3:Windows无法找到网络路径……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这是因为你的Server服务没有启动而造成的,正确的说应该是你没有安装“Microsoft网络中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造成的。这个服务主要功能就是让你的计算机给网络提供共享服务。解决方法为: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回车。找到Server服务把它设置为“自动”,“启用”。再点应用即可以解决问题。如图所示:11

如果找不到Server服务,那么就是没有安装“Microsoft网络中文件和打印机共享”,请到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添加—服务-- Microsoft 网络中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就可以了。
4:错误提示框为如图4:登录失败:未授予用户在此计算机上的请求登录类型

这是因为你的计算机拒绝了其它计算机从网络访问你的共享的用户导致的。如XP默认是拒绝来宾--也就是Guest用户登录的。解决方法: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双击“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把里面的guest用户删除,就可以了如图12:

如果你是用别的用户共享,那么看看有没有那个用户名,如果有就删除即可解决问题。
为如图5:拒绝访问5:错误提示框

导致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共享的文件夹访问用户没有权限访问。第二:计算机拒绝SAM账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也就是注册表里的RestrictAnonymous子键。
解决方法:
你是仅来宾访问的:那么第一个问题不用考虑。主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双击“不允许SAM账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改为“已禁用”,如图13:

此设置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如果你是windows经典访问方式的:那就要先看看你共享文件夹所在那个盘是什么格式的,如果是NTFS的。那么可以看看文件夹—右键属性--安全—有没有Everyone和你共享的用户

如果没有请点添加—高级—立即查找—选择Everyone确定。就可以了。再打开文件夹—右键属性—共享—权限—看看有没有Everyone和你共享访问的用户。如果没有按上方法添加并给相应权限。再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双击“不允许SAM账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改为“已禁用”
此设置也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6:提示框为如图6:弹出密码输入框,并且用户名不能改,默认为“Guest”。

这个情况表示你的共享访问模式为来宾模式。我们有几个解决方法:
(1)    把Guest用户启用。如果没有启用GUEST用户,那么是无法访问网络资源的,可以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双击GUEST用户—如图15:

把“账户已停用”钩去掉。并保留上面两项。问题就可以解决。也可以到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来宾用户状态”—改为“已启用”。
(2)    如果原来已启用GUEST用户,那么就是GUEST用户密码问题。输入密码即可以访问。如果不想用输入密码访问。那么可以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右击GUEST用户—更改密码—输入原密码,新密码不输入。确定即可。
(3)    改“仅来宾”为“经典”模式。到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网络访问:本地用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这样访问就是经典访问模式了,那么就要去解决经典访问模式的问题了。
7:提示框为如图7:弹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

这个情况说明你的当前访问模式为经典访问模式,有几个解决方案:
(1)    输入共享机子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访问。
(2)    如果你不想用输入密码来访问,那请你把客户机当前用户的密码设和共享机子上相同用户名的密码一致。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3)    如果你不想用输入密码来访问,那请你把客户机换一个用户名登录系统。再访问。那也不需要密码就可以访问了。
(4)    更改访问模式。把“经典”改为“仅来宾”。到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网络访问:本地用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如图16

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
8:错误提示框为如图8:用户账户限制,可能的原因包括不允许空密码,登录时间限制,或强制的策略限制。

如果出现这个提示说明你的访问模式为“经典”,同时你的共享机子用户名和你访问机子的用户名相同,并且共享机子此用户没有设置密码。解决方法有几个:
(1)    到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账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改为已禁

   即可解决问题。但这样看起来用户没有密码好像不是很安全。建议设置密码。
(2)    更改访问模式。把“经典”改为“仅来宾”。到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设置—“网络访问:本地用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
(3)    可以更改客户端的当前用户来解决。如新建一个用户用cfanhome,密码为123,用这个用户登录。再在共享机上创建些用户和密码。可以不登录。也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9:我没看到自己或他人:进入工作组,只有自己或是看不到自己,或看不到共享机子
这个情况有几个可能,解决方法:
(1)不同工作组,请把局域网内要共享和访问共享的机子设置在同一工作组内。工作组可以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计算机名—更改—里面设置。如图18:

(2)你的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或是共享机子的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没有安装,请在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添加—客户端-- 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就可以了。
10:提示框为如图10:找不到网络路径

出现这个情况说明共享机子上开了防火墙或是禁止了端口。请关闭网络防火墙,包括windows自己的防火墙,要不就在自带防火墙里钩掉“不允许例外”的选择框。问题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0-01-28):
呵呵,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0-11-15):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2011-07-15):
看不到图片啊,LZ快搞好它啊

网友(2011-10-23):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