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8IR533不定时死机维修一例(有实物图)

楼主(2009-12-01):
今天和同事比手机的像索,正好拍下了一块GA-8IR533的修复过程,,上图说明,故障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难度,但比较直观,希望对新手有用,并且希望新手看完以后能对PWM有一个新的认识..手机不清楚大家将就看,本人能力有限,不对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OK言归正传
故障主板:GA-8IR533
  故障现像:不定时死机
分析与处理:死机,多与CPU散热不好,,有关,由于是同行送修,于是排队CPU过热问题,,直接上机试机发现确有死机现像,并且时间很短,,有的时候在BIOS就死,于是手摸主板上主要供电元件 发现VCORE部分的供电电感和供电MOS均严重发热. 于是锁定故障所在为VCORE部分,这种故障多MOS性能不良或G极控制信号不正常所致,于是用示波器监控两级供电场管的G极波型,,发现不是严格的矩形波,而是一些杂乱无张的波型 。于是看PWM芯片为5093MTC于是找一同型号更换 ,在监控G极波型,正常 ,,烤机无死机现像,VCORE部分也不在发热。故障修复` 由于当时忘记调整示波器的时基所以矩型波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能理解
总结:由于VCORE部分的高端MOS控制信号不正常,导致MOS不能正常开关导通,,从而引起MOS管发热,从而引起死机

网友:
5093MTC损坏会导致缺相工作的,这个维修中见到过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奇怪了,我的示波器看到的波形跟第一张的波形差不我。不过板是正常的。不知是不是我的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你的波没问题,你的机器用一断时间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CPU座脱焊的多。

网友:
座子问题导致死机的不在少数,当然供电也不排除

网友:
我修这种板有两块是同一个问题。。
供电都正常。主板什么元器件都不发烫.
你一上赛扬2.0CPU进系统没一会就死机.有时候在进系统滚动条死..
但上赛扬1.7/1.8CPU怎么搞怎么弄都不会死.跑3D跑了4~5圈都正常.
想问一下这块板应该可以上2.0的吧..
会是什么问题呢..?
注:BIOS没有问题.三大主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是MOS管的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以前看到死机的板就头痛,直接换板,看来还有可修的

网友:
太好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MOS性能不良或G极控制信号不正常所致死机,受教了

网友:
有个示波器好方便。。看到示波器就郁闷。我的示波器店里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是塞那了。还是丢了。。用惯了没的用好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