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城P4-300B电源坏了,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2-01):
东方城P4-300B电源坏了,通电后开关管、保险管烧坏,检查整流二极管烧坏。断电将开关管、保险管、整流二极管、均压电阻、200V大电容、光耦、C945全换新,测量对地电阻没有短路,短接绿线和黑线,通电风扇转动几下就停止,证明输出有短路,把所有的输出线路的电容换新,测量+12V对地电阻:262欧,+3.3V对地电阻:375欧,+5V对地电阻:1.3欧,.请问+5V对地电阻是不是太小了,还存在短路吗?我没敢再通电试机,KB7500和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检查,请问各位这种情况下KB7500和输出整流二极管能有坏的可能吗?我要再换哪个元件??
刚才又把整流二极管全部拆下来,发现两个管损坏,型号:CEP603AL、S20C40C,请问各位师傅们CEP603AL、S20C40C都是对管吗?分别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我手上有m9615、2045CT、m9627、D83-004,哪个可以用上??请各位师傅帮助我一下!!!谢谢了。
问题已解决!!把三个管子换后电源正常启动,各路电压全都正常了,正在试机当中!!谢谢各位老师的诚挚关心和帮助!!!

网友:
s20c40c  是20A/40V肖特基二极管 ,其实就是两个二极管组成的,中间脚是共用脚,如果击穿,会造成电源启动一下就保护的故障。去旧电源上拆一下管子吧,应该很多的。

网友:
都可用,要注意绝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老师CEP603AL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我手上有m9615、2045CT、m9627、D83-004,哪个可以用上??请师傅帮助我一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老师CEP603AL到底是什么管子,各脚如何定义,请师傅帮助我一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2045CT和D83-004可代换+3.3V、+5V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M9627可代换+12V整流二极管。

网友:
CEP603AL,30V25A 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照片上的三个管子都烧坏了,我用m9627代换CEP603AL,用2045CT代换20C40C,用D83-004代换另一个大对管,老师您看可以吗?

网友:
ESAD83-004  40V30A肖特基二极管
MBR2045    45V20A肖特基二极管
BYQ28-200   200V10A快恢复二极管
MBR3045PT  45V30A肖特基二极管
S20C40C    40V20A肖特基二极管
BYQ28E-200  200V10A快恢复二极管
PBYR2040CT  40V20A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m9627是二极管,不能替代CEP603AL。其真正的型号是BYQ28E-2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换吗?

网友:
上面这两个管不用查就能大概知道。
10N60,10A600V。
5N90,5A900V。
一般使用在电源里作为开关管,N沟道场效应管。

这两个管子都不适宜替代CEP603AL,原因是电流太小了。
一般管子代换规则:
1,耐压与原管相同或稍高。耐压过高的管子Ron值也大,发热量会比原管高,所以不建议用耐压比原管高太多的管子替代。
2,最大允许电流与原管相同或更大。管子的电流越大,通常其Ron(即饱和导通时的DS极间电阻)也越小,有利于减小发热量。缺点是成本比原管高。
3,Ron值与原管相同或更小。
若管子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下,还需要参考GS极间电容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你好,我找到主板用的GFB50N03管子,30V、50A,可以替换CEP603AL吧。

网友:
从理论参数上是可以代换。但是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它安装到散热器上去的。我以前的做法是用烧掉的普通封装功率管砸掉塑封烫去晶片,焊在贴片管的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烧坏的管子和好管子焊在一起再安装到散热片上,你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是怎么做的。
反正就是想办法令贴片管的背面金属板与散热器紧密接触。八仙过海,各有各法。能良好散热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做好散热工作!!!

网友:
在这里首先感谢版主给我加了分!我是一个很想学好修理的新手,我在论坛上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帮助!!但我想代表一些水平不高的新手说句心里话,我们没有太高的维修水平,更写不出非常高深的文章,但我们在维修学习过程中真的付出了很多,有时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不气馁、不放弃的精神,真的需要版主和各位高手、师傅们的支持和帮助,给我们哪怕是一点点的加分,都是一种鼓励!!再一次道声“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