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风暴--网卡等的排除

楼主(2009-12-01):
请问怎么样排除网络风暴
请大侠们指点下方法
如网卡引起的网络风暴阻塞
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局域网用的网管软件
最好能够可以用在自动分配IP的路由器网内

网友:
你指的网卡引起的网络风暴是什么,是不是mac值引起的,还是ARP引起的。。如果是ARP,可以安装ARP防火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