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86A声卡问题

楼主(2009-12-01):
我有一块联想的板子,是技嘉K8M890-LMG,装上XP系统后,安装好声卡驱动,但是就是没有声音,在网上找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哪位有好的解决方法,不防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没装系统之前有声音没?在不中就上个独立声卡

网友:
你看看主板的跳线,是不是没插跳冒

网友:
主板上都没有跳线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看来我也就只有去装一个独立声卡了.

网友:
如果排除了跳线的原因,可能还是声卡的驱动没装对。

网友:
如果排除了跳线的原因或声卡的驱动的问题 那就是你的声卡 有问题

网友(2010-02-05):
有没有图纸。声音是有了但麦没有用

网友:
如果驱动安装之后,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声卡设备是否有问题,  有没成感叹形式的, 如果有,请从新选择对应驱动, 如果没有, 在看 是否是 2003系统, 如果是,2003  默认的系统中,是不开启声卡的服务的,如果是,请打开,services.msc   选择Windows Audio   开启。如果服务器开起,还没有的话,请检查,  控制面板中, 声音和音频设备。语声设置选项,  点击测试硬件工具、

如果是XP系统。  请在运行中打上命令, dxdiag   检查声音,。   进行测试。。等。。。。。

如果上述经过反复检查之后还是没有声音的话,建议更换独立声卡,    还有你的机器是不是03年左右的,

网友(2011-01-18):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2012-01-06):
如果在设备管理器里里面声卡的驱动前面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没装好,查看声卡的详细信息,到网上去找对应型号的驱动,有问号的话说明没装上。前后都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独立声卡也不行的话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
驱动的原因吧  下载个原版驱动

网友:
09年的问题留到2012了还在回答真的是留到世界的终点

网友:
这芯片个有HP_SENSE脚的输出选择!可以查一下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换吧

网友:
你试试这个驱动download.gigabyte.cn/FileList/Driver/motherboard_driver_audio_realtek_whql.exe你说的这款主板好像技嘉没有出过。是不是型号看错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也许声卡本身就是坏的,那就需要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