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S66行幅失真,菜单不可调, 请教高手支招

楼主(2009-12-01):
接机拆开后,发现里面已经修过,可能是也没有找出毛病,里到是焊了不少地方,我按图纸测量,其中一组电压可能不对,图纸标注为180V,而在路实测只有107V,反馈电路电子元件无不良现象,电容是160V47uF,换了新的也是一样,调节菜单的水平宽度,行幅电压无变化,请教高手指点。

武汉天涯浪子 -4 请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重点检查行幅调整电路,还有靠近行幅调整管的 无极性电容,另外阻尼二极管击穿的话,也导致行幅不可调,至于菜单不可调的话,有可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查行幅电路
还有就是请不要重复发帖,你这个贴居然发了3次

网友:
查枕校晶体管、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高压管短路或开路我遇到过

网友:
查行幅电路

网友:
行宽管供电电阻有无开路,不可调先看看那里

网友:
二次升压电路是否可以升压~~`

网友:
电源是降压还是升压型的?经过电压调整后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
我查了一下TIP122 E B基极没有电压,E C集电极有42V,C B极之间为OV,我把TIP122拆下来开机,也还是一样行幅小且失真,把光耦 TIP122换过也没用,在拔电源关机时,发现屏幕特别的闪亮。亮度已经调到很小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师傅们帮帮忙啊

网友:
主电源是多少?你那看起来就是电源不够,修修电源

网友:
先从一次电源入手,没问题再看行幅电路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

网友:
调整没有变化,而且TIP122的基极是0V是不正常,查它前面的驱动管,还有调整时驱动管的控制脚是要有变化的。
我手里的图纸好像和你说的不一样,所以没法帮你判断那个180V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考虑把图纸传到这个帖子里呢,我们也好帮你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
实测电压是107V(二次电源),图纸标注为180V,就这个不正常,其他电压都与图纸标注电压一样。现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在你的图纸上我也没有找到180V,我还以为是我的图纸不一样呢,看了一下我你的一样。不知道你说的180V是这个吗?

这里标的是160V,而且这个电压是随着显卡输出的分辨率变化的,所以你测的107V应该是正常的。
TIP122的B极没有电压,请检查下图中7602这个三极管和它周边的电阻,而且它的B极电压会随着行幅调整而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已按照您的指点检测,各电阻和那个三极管没有问题,各参数都符合标注值。
会不会是高压包不好

网友:
从CPU出来的控制信号电路全查了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CPU不良?

网友:
刚又试机了,换了分辨率,TIP122的C极电压有变化,50V  42V   30V是不同分辨率下的电压,从TIP122的基极到CPU的35脚,一直没有输出电压,正常情况下,CPU的行幅控制信号是否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7602、7604这两个管子的控制脚电压是随着你调整行幅变化的,不变化你要向前查,看这个电压在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如果在模式下把这个值调到最大或最小了,普通的调整也会不变化。

网友:
7602、7604这两个管子的控制脚电压都是0v,CPU的35脚输出的行幅控制信号为0V,换了个MCU,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把MCU的35脚行幅控制信号断开后,显示器行幅过大,也是不能调,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
刚刷过BIOS也不行,还是一样啊,不能调宽行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
飞利浦有个无极性电容看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极性电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