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S66行幅失真,菜单不可调, 请教高手支招

楼主(2009-12-01):
接机拆开后,发现里面已经修过,可能是也没有找出毛病,里到是焊了不少地方,我按图纸测量,其中一组电压可能不对,图纸标注为180V,而在路实测只有107V,反馈电路电子元件无不良现象,电容是160V47uF,换了新的也是一样,调节菜单的水平宽度,行幅电压无变化,请教高手指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网友:
不知道你测的是什么地方的电压。。这种故障。。你应该查 枕校电路

网友:
二次电压有问题。查看二次电压管是或坏了:

网友:
刚来基地。。
你的是行幅拉不开。。重点检查二次电源。。。。看一下你二次电源是用升压还是降压的。。。。。。。。。。看一上升压MOS管工作正常不的。。。二次电源是由行场震荡片控制的。。。。。。。要下班了。。。。。有事发就行了。。。。

网友:
先查一下枕形电路的MOS管吧

网友:
很明显是二次升压电路问题啊

网友:
重点检查二次电压、行幅调整。菜单问题应该是按键的问题!你说是是2个故障!

网友:
我查了一下TIP122 E B基极没有电压,E C集电极有42V,C B极之间为OV,我把TIP122拆下来开机,也还是一样行幅小且失真,把光耦 TIP122换过也没用,在拔电源关机时,发现屏幕特别的闪亮。亮度已经调到很小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师傅们帮帮忙啊
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也无任何变化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种情况,你的TIP122下面有没有加云母片。

网友:
TIP122C极电压太高,管子没有工作。检查L405,C422,Q404,Q405及其周边元件。TIP122C极正常时电压在十几伏到三十几伏

网友:
今天刚好歪打正着修了一台这样的显示器,海信的牌子,显象管是三星的,和楼主一样的故障现象,客户说是拍几下有时会好,实际我也没修过显示器,花30块钱买下了,边看书边鼓捣,网上也查了查,说是场扫描电路的问题,我也不知道那部分是场扫描电路,书上找到关于这个故障的一句话,检查EW方大器输出,及7612,7611,7513,图纸是非利浦的,然后去板上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再看看图纸,都是几个三极管,再根据客户的描述很有可能是虚焊,得了,,在高压泵附近的三极管都加焊一遍,试机,还真好了,拍几下也没事

网友:
还有台15寸的,通电就咯嗒咯嗒响,一会通电会断电,哪位高手知道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