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到欢迎画面就不动了

楼主(2009-12-01):
一845主板,80GB硬盘,512内存的电脑,不定时的开机到启动画面就不动了,等一段时间提示内存错误,我把内存条,显卡,电源换了还是一样,从装系统也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又可以正常启动,一但可以正常启动后就连续很多次启动都没有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故障导致这样的,维修思路如何

网友:
是死机,CPU太热了,解决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用手模看有那个东西的温度偏高 如果没有偏高的话 就把主板CPU附近的电容给换了
特别注意测试下电容的负极是不是和地相通着的,今天我修了块板子939的,也是GHOST复制完了,然后重启后就进不了系统,测试电压也是对的,后来怀疑CPU座子虚焊,但是我没有BGA机,就没有敢用风枪吹,最后没有办法就拿表笔到处测试,便发现有好几个电容的负极与电源的负极都不通 然后我用飞线把电容的负极与电源的负极连起来 最后用热熔胶固定 试机正常了

网友:
硬盘和BIOS...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是南桥有问题有的是BIOS的事。像CPU周边问题的也有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你好像没换硬盘把

网友:
应该是内存边上的电容有轻微的漏电现象,还有可能是内存槽接处不良,产生内存供给不足

网友:
内存,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排应该是线吧,有遇到过

网友:
思路多样哦

网友:
是虚焊的早期表现吧。

网友:
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换硬盘吧
或许可以

网友:
主板、内存、硬盘、电源都会引起该故障。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下

网友:
u座 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电容不良?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后来把CPU边上的电容换了 就OK了 楼主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