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温度探测器

楼主(2009-12-01):
BGA机里有探头能显示出当前的的温度,我也想做个温度探测器来监控风筒的温度,需要哪些材料?
一个温控仪+一个K热电偶,行不行?

网友:
是监控还是控制?监控么这两个就够了

网友:
你这个完全可以做个温控器了,还什么探测。如果只是为了探测,找块9208表不就行了。

网友:
是啊 在加个续电器 就可以控温 了---这个的100多
五金行 有卖 那种可以插 热电偶的 温度表 20元一个左右
买个好的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买几块钱的就行了。——+1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