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V 进水

楼主(2009-12-01):
来的时候各户说从键盘进的水 烧的噼啪响
拆开确实腐蚀了一片
在网卡的后边
处理干净 换了个电阻 上点居然亮了
但进系统有时蓝屏 重启
重做系统 发现网卡驱动能忍 插网线没反应
再拆机 仔细看了下 网卡芯片掉了两个好像是电阻
这个主板居然一个标示都没有
这下修起来困难了 也不知道电阻多大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
谁有点位图呀 帮忙发一个 谢谢了

网友:
谁都说不准了,要看在哪个位置,还要看有什么作用,直接给客户说,要主板就要别用网卡啦,用USB的,要么直接换板,进水的板容易复发~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