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10风扇转下就停哪里短啊

楼主(2009-12-02):
今天接到朋友 拿来的hp nx6110,开机过会就死机,拆开看风扇电源插座的c91电容掉了,板子被修过,焊上电容,结果灯亮下就灭,风扇转下就停,再摘掉电容也是这个现象不能启动,没接触过笔记本维修,怎么个原因,指导下啊
重新说下啊,就是按下开关,电源灯等各指示灯绿色亮下,然后左下电源充电那里的指示灯变橙色,接着就停电,今天偶尔能开机,可以开机的时候是指示灯不变成橙色,外接电源也一样,充电正常,看电路图是D40的灯只要是橙色就掉电,D40的灯是battery— charge Led,是不是充放电路的问题呢

后来发现偶尔能开机,使用酒精把整个板子擦了,然后使用风枪温度打到160,风力在4整个吹了下,使用了一天没出问题,今天给朋友送去了,呵呵

网友:
笔记本维修不能以风扇工作状态作为检修参考

网友:
好多本本都是开机风扇转下就停的
然后等温度高了再工作
灯也是如此

网友:
哦,我修主板,对笔记本摸不着头脑

网友:
你描述的还是不够详细,会引起死机有很多情况。

网友:
可能是你焊上的那个电容有问题,把后面的东西给烧了吧

网友:
那个电容一端是接地的,好像D40那个发光led灯闪橙色就会掉电,偶尔不闪橙色就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