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隔三差五的丢失文件,不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09-12-02):
如题,重装系统后,能用一下,有时候能用一天,或两天,反正就是没有规律,又会提示System文件丢失,提示放入光盘,然后“r”修复。害得我隔三差五的装系统。内存换了,问题还是依旧。不知道跟电源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下~~~

不行换电源~~

网友:
换硬盘试试,有坏道会丢文件,电源,内存质量不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频繁的重启,硬盘有坏道或内存问题

网友:
换硬盘看看行不 ,前提的主板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我以前也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
后来 扫描银盘 有坏道
后来换了个 硬盘就解决的

网友:
硬件有问题,主要考虑硬盘和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硬盘可能不行了,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没有有坏道吧

网友:
先扫下硬盘。。。扫下内存。。。没问题换电源。

网友:
先扫下硬盘。。。扫下内存。。。没问题换电源

菜鸟阶级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换HDD就好了~

网友:
硬盘坏了,还没有彻底坏,系统做好用几天后,可能新的坏道又产生了,坏道上的数据已丢失就会报缺少文件,换或者修硬盘。

网友:
硬盘坏了,还没有彻底坏,系统做好用几天后,可能新的坏道又产生了,坏道上的数据已丢失就会报缺少文件,换或者修硬盘。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他说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想楼主用的硬盘是希捷吧!呵呵,门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不是枪,我刚坏了个希捷12代的500G!
帮别人装的系统也很多出现丢失文件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希捷11代盘上的,160也在其中!

网友:
同十六楼,我碰到很多个都是希捷。

网友:
有这么恐怖吗,ST ST

网友:
你的硬盘全格过吗?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用mhdd扫描发现硬盘有坏道。

网友:
硬盘的问题,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貌似硬盘有坏磁道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