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945PL天尊主板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2):
945PL天尊主板不定时开不了机,进系统后用鼠标重起电脑有时开不了机的维修实例
首先通过代换法,把故障锁定为是主板的原因,然后用最小系统法,主板上只接cpu,内存,触发主板,发现主板有五分之一的时候是不能被触发的,而且若多用镊子触复位排针几次,主板有时会在复位的过程中突然自动关机,测cpu,内存,桥等主要点的电压,时钟,复位,都没看到啥问题,会不会是那个电子原件性能不好,出现软故障呢,横下心把有可能的场管,通通下板测试一遍,没发现有啥问题,用万用表一边测开机的绿线的电压,一边不断点复位排针,偶尔可以看到绿线的5V电压突然掉下去,看来原因可能在开机电路这一块,跑开机排针到I/O的线路,换了一个南桥待机的三端稳压,都没起到一点作用,接下来再跑电源绿线这边的电路,发现绿线是直接接到I/O上去的,没想那么多,换了一个I/O ,故障依旧,会不会是I/O同开机有关的其它脚接的外围电路有问提呢,也没去看具体是那个脚同开机有关,用万用表一通划过去,看到一个小芝麻三级管有一个脚通I/O ,想都没想就换了它,还是没结果,看来只能跟南桥有关了,换桥?用户不肯出钱,而且也不一定有用,看到这块板时好时坏,就上我自制的土炮加焊南桥,没的说,还是没好,正在我要放弃时,我突然想起,这台电脑在拿来的时侯,若插显卡,出故障的频率就大的多,仔细看显卡插槽傍的场管,看到他们是受一个八爪的9202控制,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块昂达的主板上找到了这个东东,换上去,一切搞定

网友:
9202  这个东西的很容易坏的..我在很多的主板上都看这样差不多的问题.,都是这个9202的问题..楼主有耐心啊..呵呵~~

网友:
9202怎么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是个南桥的供电管吧

网友:
9202应该是驱动MOS管给SB供电的。
南桥供电不正常导致,不触发

网友:
楼主问题没找到。。。
9202不可能导致不通电。

网友:
月饼老师,那你说说可能是那里呢,反正,我这块板拿来修的时候是时好时坏,我当时换了9202以后,试了好久,没看到问题了,再叫客户来取板的,现在用户把板都拿回去快半个月了,也没看到来返修呀

网友:
rt9202确实坏的很多 我也修到过好多了

网友:
是的!9202坏的多,还有PCI槽两边的电容也容易爆的!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仔细一想我说的确实不对
9202不会驱动产生待机电压,多谢楼上提醒。
饼哥我站好了,等着镊子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的就是换了9202还有就是旁边的两颗电容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板的通病吧

网友:
9202有问题吧?

网友(2010-06-26):
9212是电源IC啊 怎么和处罚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