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09-12-02):
请问一下,手按晶振后复位就正常了,换了晶振后还是这样,要修那呀??
问题

网友:
将两个谐振电容成对换掉再试!

网友:
不行就加焊南桥或都重植

网友:
先并个一样的晶振试试

网友:
把连接晶振的谐振C去掉!

网友:
如果换了还不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RT的复位。。。可能是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容组成。如果后一压下去刚好就在那边上。。。手对地了。。相当于就产生了一个复位。。。

网友:
加焊南桥或都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