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在代换MOS管时怎样区分是N沟道还是P沟道,我每次换CPU供电的场管都是直接换,其他产管应该是有N,P沟道之分的吧,怎样区分呢
cpu

网友:
怎样区分???常见的型号就看出来了呀,最好自己动手去测量出来的记忆才会深刻

网友:
我是新手,换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是直接换的,这种管子应该都是P沟道的吧

网友:
基本都是N够管

网友:
主板上基本都是N沟道的

网友:
是N沟道的,刚才说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5-11-09):
有些一看就能看出来有些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