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70笔记本开机屏绿色

楼主(2009-12-02):
三星Q70笔记本开机屏绿色, 屏也换了个没问题,
谁知道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有修过这样的,换显卡好了,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屏线 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和屏线都可以引起的,先打一下屏线的阻值
不对就做显卡

网友:
显卡已经重置了,还那样

网友:
这款机子,屏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们换了个新屏 ,开机也是偏绿色, 显卡也重置了,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查一下屏线吧!!屏线坏了也会有变色的!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与显卡输出信号线上的小滤波电容。

网友:
显卡重植了不行就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丢件的,还有就是屏线,如果都没问题,是不是考虑换个显卡呢

网友:
查屏线,对地打阻值一下,重要查一下G+及G-有没有问题,顺带查接口,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问题 就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
先外接看看  然后换个屏试试  在不  就是显卡的故障了  屏线很少坏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事情,  外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