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各位如何区分是内存数据位损坏还是颗粒损坏?

楼主(2009-12-02):
如题,刚接手修内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
一条线的两端,分别连着显存,GPU
取掉一端,测量另外一端

网友:
如果你用RST检测,以8bit颗粒为例,数据位损坏的是几个零杉的数字或是0-7很整齐的一个颗粒的数字矩阵。
颗粒内核全损坏,会连带它边上的另一个颗粒共同构成16bit同时显示整齐的红色数字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