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 ISP Fail

楼主(2009-12-02):
哪位知道出这个错是什么原因,我的板是B。PT361G的都检查过刷2025的可以。
原因

网友:
编程器不对。。。。。

网友:
应该是你的软件不对,或者是软件没有设置正确,一般编程器
PT361和2025的烧录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解决了是软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