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液晶开机显示两秒然后黑屏再显示两秒后又黑屏电源灯常亮

楼主(2009-12-02):
19寸联想液晶开机显示两秒然后黑屏再显示两秒后又黑屏不显示电源灯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电源部分电容有没有古堡的。。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没有看到坏的元件,也没有虚焊

网友:
黑屏两次就不显示了

网友:
点两个灯管好久也没有出现黑屏的现象

网友:
奇怪了,哪位可以解释解释,给点具体的办法?

网友:
那就换灯管了,联想19的通病。

网友:
BIOS 问题,顺便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是在开机时亮两秒黑,一会又亮两秒黑这样来回跳,还是你开一次亮两秒黑,不再亮,再开再亮两秒黑,不再亮?这个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电源不稳定。后者是高压板保护,为灯管不良,或高压包不良。

网友:
是开机~显示,黑屏,显示,黑屏,两次后,电源灯亮着什么都不显示了

网友:
已解决,看了看维修实例的书,说是背光电路的事,还说有可能是高压板电感线圈接触不良引起的,可以检查的元件都检查了,没问题,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发吧电感线圈的引脚焊下,用刀片刮除绝缘漆,重新焊接,把所有安好试验,OK,问题解决,太好了,差点让我用通用高压板替换了,还好我试试,哈哈太高兴了,谢谢各位,我又出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