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OS里面刷BIOS

楼主(2009-12-02):
本人现在实属菜鸟  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  用编程器刷BIOS 我知道
但是如何 在DOS里面刷  就的请教高手
谢谢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来刷,刷前要备份

网友:
自己最好有编程器
要不刷错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在工厂如果用DOS刷的话他们都有哪些测试程式用命令一刷就可以了用不了一分钟,不过在外面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5# 乱世卧龙

网友:
DOS下刷新的步骤 我一般都是采用
1 在硬盘 比如D盘建立个目录 一般都123
2 在里面下载好最新BIOS和刷新工具
3 BIOS改成光驱启动  放入启动光盘
4 进入123目录 执行刷新工具 + 最新BIOS代码
5 千万不要停电  关 ...
引用 网友A:

进入123目录 执行刷新工具 + 最新BIOS代码
请楼主详解下
谢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