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X31 VIDEOCORE 空载电压

楼主(2009-12-02):
如题, 一 台X31   U57   (MAX1845 )  供 VIDEOCORE (显卡核心) 这路的 复合场管IC  整个烧糊了,
经测,显卡短路了, 显卡已被我去掉, 短路消除。还没有往上装显卡,  修复了 烧糊的  VIDEOCORE 电路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会烧糊,  是显卡先短路造成把供电拖掉(为什么没有保护?),  还是电压过高或短路造成  击穿了显卡。
现在不装显卡 空载  开机,  MAX1845   1R8M   1.8V 待机正常,  VIDEOCORE  这路 输出也是 1.8 V ,  感觉有点高。
就怕 装上显卡 不能根据负载电流 调整电压,再烧。
不知道有谁 在 空载时  测过电压,  指点一下

网友:
只知道T40的显卡空载为1.5。1.8问题应该不大,不放心可以找个花屏的坏显卡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