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烧了个小管子

楼主(2009-12-02):
这个管子在背后USB口的场管旁边,看了下电路,发现是给后面的USB口供电用的。场管应该没事,前面的三极管样子的已经烧掉了。
找到同样的好的板对比了发现管子上面写着 A3PE。不知道是什么管。
由于那块板是公安的。不好拆管子试。不知道谁知道这颗管子的型号,是MOS还是三极管。
目前的现象是开机跑到C1后不断掉电重启

网友:
查内存 供电............................看看

网友:
看了下
和内存无关。

网友:
换了个三极管上去,发现情况还是一样,不是内存上的问题。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只要通电一秒这样就掉电重启,不上CPU就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