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58不散热

楼主(2009-12-02):
打开主板风扇没有灰,风扇也转,一开机就55度,一玩游戏温度就升起来啦,报警,散热片下面也加过硅胶,也不行,求助各位帮忙

网友:
把硅胶拿掉换个铜片上去。是显卡温度高还是CPU温度高?说清楚

网友:
有时是风扇转数不够,达不到散热效果

网友:
硅胶里加铜片,风扇清理干净改成常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