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900

楼主(2009-12-02):
华硕epc900   能进系统,但是内置外置键盘鼠标USB全部不可以用,,BIOS也是进不了,测量USB的数据时钟正常。{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系统多做不了你}

网友:
这个问题有难度~~带个话题~内置键盘鼠标不能用怎么修?????

网友:
有可能跟南桥有关系,硬盘检测了吗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本本的CPU核心是不是0.95V ?

网友:
小本的CPU供电都在1V左右的。有些会更低的。多的在0。9V左右的。
内置键盘,鼠标 都不能用,看是不是南桥虚焊了。象你这问题,我会加焊南桥看看。加焊先,看各供电正常不?仔细检测南桥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