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1g 显示器的奇怪保护

楼主(2009-12-02):
一台明基的显示器  ,开机马上灭 ,首先声明不是开关的问题,不是高压问题,是类似于保护, 经过排查 再拔掉屏线可以正常开机 插上屏线就保护 到这肯定会想事屏坏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用可调电源直接给屏加电 正常  没有任何开焊的地方 电容也没有问题  在此寻求高手解决

网友:
其实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恩 ,修好了,先卖卖关子 ,一会告诉大家是怎么修的,我肯定是告诉的,看一会忙不忙

网友:
电源问题吧,带不动负载

网友:
好了,我现在有时间了,此显示器的型号是fp91g+  故障现象是开机绿灯闪下就灭,很短,很像电容鼓包,但是拆开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心想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啊,把所有的按键都拆掉然后用镊子端接还是老样子,于是慢慢查,没有任何短路的元件,也没有开焊的,郁闷中,于是把高压板断掉 还是一样,把屏线断掉,嘿嘿,神奇了,开机了,而且灯管都能正常显示,在这个时候测量电压,= 高压板 15v 驱动板 5v都正常 于是又把屏线给安上 又保护了,心想估计是屏坏了 ,用可调电源给屏直接加 5v电压 0.12A正常 啊,于是用2025通用版点 能正常说明屏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再查 在保护的时候 给高压板的电压上升到 23v 晕 ~~ 保护 应该是稳压电路的 换 431 不行  换 光耦 嘿嘿 故事就此结束~~  好了  下班了  下面是图

我有个问题问大家 大家的是怎么在图片上写字的 用的什么软件 还有那些箭头都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这机器,能稳5V  那个高压电源是不稳的 。。。。。所以换光耦不一不定是故障点

网友:
WINDOWS里的画图就能搞定。如果想文字嵌进图片里不留下白色的区域,点画图菜单栏的 图像=>不透明处理=>去掉前面的勾即可。

网友:
这个故障你如果先量电压的话就会直接换光耦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给我的话  我最初步就会去怀疑5V带不负载  有幸看到了LZ这贴 学习了

网友:
我几乎没有见过光耦坏的故障。。很少见,,LZ捡到宝了。对了一个光耦配件得多少钱啊?

网友:
我首先想到的是 保护了

网友:
问题 是不插屏线就没事 让你郁闷了  驱动板也是用的5v啊,大家说是不,另外光耦我们是拆机的,搞维修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新件啊,收顾客 180米

网友:
晕死!!光耦在ATX电源上有!不值线.光耦的作用是反馈!
它的工作原理一般用来接后级辅出反馈用的!反馈给前级作输出调整!!!

网友:
这么高的价啊呀  哪?我们这收个80左右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过接屏线保护的,结果换了个电源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