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加上电池可以开 不加电池有正常有时候

楼主(2009-12-02):
ASUS A6t 加上电池可以开
不加电池有时候可以开 电流是0.05
大部分不能开机! 电流0.01
怎么办啊! 请各位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
第一次插电源是的0.06A 在插就0.01A了
电池
电源

网友:
故障描述的这么模糊,让人看了很纠结

网友:
精密稳压器
呵呵! 您在看看!

网友:
我先做做南桥 看看 行不行!

网友:
你把51020和6227一起換掉試試看
有時候並不是電池不開機
這款機器帶機約0.06A
如果上述兩顆IC異常
則帶機就會變成0.01且時好時壞
換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