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点不亮

楼主(2009-12-02):
这张主板最开始是不通电,我换了I/O后通电了,测试卡有码了 但就显C1到C3再到01 02 反复跑,这就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了,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已经搞定了 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I/O占的问题比较多,也有是时钟引起的,或者是I/O的时钟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