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能保存 重启就还原出厂设置

楼主(2009-12-02):
bios不能保存,设置为光驱起动 把时间保存好 保存后电脑一重启  BIOS就还原出厂状态 按F1 可以级BIOS  按放F2可以进系统,系统是我在别的机子上装好把硬盘拿会这个机子的 使用没什么问题   我换过电池 清零过BIOS  查过BIOS供电电路 电池电压是送进了南桥的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跳线帽 位置正确吗?

网友:
要是CMOS电路没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90%是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损坏

网友:
你的BIOS是多少脚的,IO是什么型号,有可能IO坏,也有可能是你的BIOS有问题,如果都是好的哪就是你的南桥RTC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
不上电的情况下 检查CMOS跳线上的电压有没有 没有修出来就OK了
若有电压的话 把电池到跳线的二极管(双二极管)换掉  成功率99%以上

网友:
问题解决  电池电池滤波电容漏电 电压是送进了南桥只有2.6V    换了电容2.9V就正常了

网友:
差 RTRESET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电池座氧化了,清理一下吧!!

网友:
其实只要更改BIOS再刷新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