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440S笔记本BIOS密码怎么解啊

楼主(2009-12-02):
CMOS电池已经放过电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解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
看BIOS 是8脚,32脚的,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BIOS刷了也没用啊

网友:
我手里面有一台神舟天运F208S,一开机就要求输入密码,客户自称自己乱按键盘莫名其妙就锁了,结果密码也不知道,于是乎我给电池放电,刷8脚密码芯片、刷BIOS、结果都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把开机芯片也换了,我晕死,一开机密码框框就出来,最后我给深圳神舟厂家打了个电话,结果他们说找当地售后,,没办法呀客户非要让我解开,最后我亲自跑了一趟当地售后,结果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个要主板硬件解密的,只是他们没有这个程序。我当场晕倒!
唉!1998神舟笔记本抱回家呀!这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可客户的笔记本还静静的躺在我货柜里,等候各位高手出招呀!

网友:
用遍程器把BIOS读出来保存,然后用密码分析软件分析,就能看到密码是多少了

网友(2010-01-01):
最后有结果了,  LZ   !期待啊!

网友:
六楼的朋友  什么密码分析软件???

网友:
用程器软件应该可以直接打开,看到有两行数字一样的,就是密码。

网友:
到底搞好了没有呀   我这里还有  神舟的要解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