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帮帮忙

楼主(2009-12-02):
今天接到个Haier的本本。。能开机进到画面是A aisk read err r occurred Press Ctrl+Ait+Del to restart 不知道什么意思。。回的告诉我下
我感觉是系统的是。。。但是我进BIOS和快起。
笔记本
就无限从起。。。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
请高手帮个小忙!~
笔记本

网友: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it+Del to restart
发生一个磁盘读错误,按Ctrl+Ait+Del 重启
一般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恢复回出厂设置还不行你就换个硬盘试一试.如果有软驱就先把它关掉

网友:
抄下来的东西有几个地方抄错,以后仔细点。应该是: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it+Del to restart.
意思是:发生读盘错误,按Ctrl+Ait+Del 重启。
硬盘有问题了,换吧!当然你如果会修也可以修啦。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硬盘故障,也有可能是内存不良或者电源不良引起。

网友:
不知道喊着急的楼主干啥去了,难道就是到论坛上来喊喊的吗?

网友:
谢谢大家啊!~~现在有时候能进去BIOS。但是自动关机。。。
如果是硬盘的事。。要是从做系统能好不!

网友:
把硬盘拨了再通电,反复重启的问题应该能解决。硬盘固件有可能发生了损坏

网友:
不一定,先代换好的电源和内存确定不是这两个部件引起的问题,否则就是做系统当时好了,也许明天又不行了。
你的是笔记本,电源没法代换,必须检查电路。内存应该可以换着试的,或者清洁金手指。
硬盘如果有坏扇区必须先处理坏扇区或者隔离掉。

网友:
不是来混积分的吧!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进bios不再会掉电,那就是硬盘的问题,或者换个硬盘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