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N8P-C BIOS保存后点不亮求救

楼主(2009-12-02):
捷波K8N8P-C BIOS保存后点不亮求救。在线等急!!!!!

网友:
我想这问题在芯片问题。

网友:
BIOS刷过。COMS放过点IO换过。晶体换过。就差焊桥了。单桥的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下,要不就跟桥有很大的关系了。

网友:
多数是声卡的问题,先把cmos放电,进入bios后把声卡和网卡屏蔽后保存看是否能亮。

网友:
点不亮是不是就是不触发?如果是的话你先把COMS放下电,再不行就是触发电路出了问题,你再查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
是保存COMS后不亮了。BIOS刷过。连BIOS元件也换过刷。不过声卡网卡倒是没关闭试过。明天去公司试下

网友:
保存后挡在50上

网友(2010-04-06):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换cmos电池。我修了几块磐正的主板也是进coma。然后保存退出就不亮。量coms电池电压也正常。无意中换了一个新的电池就ok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可能行哦

网友:
旱桥吧 老大

网友:
CPU有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修过梅毒的板,bios是八脚的(谁都没想到8脚的也会虚),am2的,也是保存bios后不开机。原来是那bios座子虚引起的,直接把bios焊接到主板上ok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同样问题遇见过 技嘉主板BA的桥保存一次BIOS机器马上不亮。补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