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09-12-02):
W83301R能用其它芯片代换么?什么芯片啊

网友:
接着问一下LM324是什么芯片啊?能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LM324是运算放大器。只要是LM324不用看后面标什么就可以换。

网友:
是么,那我找一个试一下,那第一个问题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LM324更换后好了,但我看显示时检CPU频率错了,就像放电试试,可没想到一放电,就检不过内存了,一检就断电,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