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问题猜想

楼主(2009-12-02):
今天收了个网络终端一体机
开机post自检完毕就红屏了,按了一下auto键屏幕上有菜单和自动调整的提示
询问了客服他说可能是屏坏了   没有维修思路了
我该搞那部分呢
请问各位大哥屏坏了会红屏吗 ?

屏拆开好像有进水的痕迹
这下咋整修这个不在行

网友:
坏屏, 线坏,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发红也会引起整个屏幕是红色。

网友:
屏上的菜单是不是也是一样发红,,,,

网友:
是屏里的驱动板上的问提。。。。换芯片看看撒。。。。。

网友:
也可以用代替法呀,,一个一个的排除呀

网友:
这屏粗看象是瀚宇彩晶的HSD150SX84,如果不是,按结构来看也是三年前出的产品,很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终端机我也修过,多半是灯管老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