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vsta

楼主(2009-12-02):
今天接到客户一快华擎am2nf6g-vsta主板.问题是上CPU断电.CPU电压很不正常(如图所示).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结果还是一样.CPU供电管子完全都是好的,其他外围电路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有Q56电压异常.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忙解说下。是这个问题太深奥无法回答,还是太简单不值一提!

网友:
单桥的板,掉电和桥也有关系的,按住桥,看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掉电啊,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