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判断南桥是否挂了?(ASUS P4SD-LA)

楼主(2009-12-02):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为HP代工的P4SD-LA 主板:现象是,客户前天正常用,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自动上电,主板不复位,南桥烫手,)经测试,PCIA14脚对地阻值359欧,USB对地440欧,IO是:LPC47M192手里没有这样的IO。请大家帮忙。

网友:
我做了个尝试将IO卸掉插上电源,仍能自动上电,不复位南桥烫手,应该说明此IO与触发没有关系。

网友:
拿掉网卡看下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是不是缺少 电压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