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笔记本不开机把电池拔掉开机正常

楼主(2009-12-02):
华硕笔记本电脑A6t 的笔记本电脑有一种通病,笔记本没法开机必顺得拔掉电池才可以开机拔掉之后再插上电池也可以开机一切正常:通病现象:每天第一次开机按下开机按扭,电源蓝灯就亮一下然后灭掉再也没反映,但这时充电到是可以。(我是插着电池连接交流电),然后除非把电池拔掉再插上,不然怎么也开不了机了,(把交流电拔掉再插也没用).

怎么修?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我叫客户先用着,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开关电路跑一下看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你把51020和6227一起換掉試試看
有時候並不是電池不開機
這款機器帶機約0.06A
如果上述兩顆IC異常
則帶機就會變成0.01且時好時壞
換掉就好了

网友:
先这样用着    等有了好的对策  再去搞它   同时还期待高手提供高招解决此故障

网友:
谁有图上个看看 一起研究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