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09-12-02):
昂达N61S,PCB9.00的主板,用作无盘,BIOS设置到网卡启动,启动时却没提示网卡启动,直接提示无硬盘,网卡灯不亮。BIOS的网卡都已经设置无错
用U盘做的USB-CDROM启动进入PE系统,一加载驱动,网卡灯亮,上网一切正常。
网卡应该不会有问题,主板带Marvell Yukon 88E8040芯片。主板BIOS已经在官方下载更新,9.0与9.01都已经试过。请问此故障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到过 仔细观察 网卡旁边有个八爪的网卡启动芯片 换掉它就OK了

有条件的话找块同样的板对换过去  没同样的板子的话  如果你那网卡是 8100C/8100SC的 找到别的板带8100C/8100SC网卡的  把它旁边的八爪换上去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见八爪的,是黑色的吗?上面标FPE H16105DF-R的,12脚的,排列::: :::

网友:
样子跟这个一样

网友:
你这款板的网卡应该是 RTL8100C的 它的左上角有个八角的黑色IC就是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那贴图不是我这块主板,我这块主板网卡和芯片附近没有这8脚的零件,但有8脚的位子,没焊东西的。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更换掉网卡试下咯

网友:
在BIOS的网卡设置里把 AUTO 改成 Enable (默认情况下是 AUTO的)试试

网友:
不清楚。期待高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已经设置为Enable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这款主板不支持直接启动。要刷BIOS呢

网友:
是不是bootrom不带的?

网友:
以前有款清华同方就是这样,做无盘站的话要刷BIOS,让它支持网络启动,你先官网查下说明书

网友:
本来这主板是正常的,客户说被摔了一下,就成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