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急待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一台T22的机子,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掉电了.拔掉电池后开机有显示,但随后就报0190错(电池电量低的错误).换了个3421,故障还是一样,本人没图无从下手,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
你查 3421  PIN 4 到电源口 的反馈电路,一般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t22的图纸在论坛就有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查充电电路和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