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求助

楼主(2009-12-02):
接到一台 NX6120 的机器 拆机 进过液 进液部分在南桥背部读卡器背部, 控制NIC 的 PI3C 腐蚀拆掉,清理后 插电源 待机0.05 按开关 可以跑到0.54 全部电压都已经产生 CPU供电0.98 ,检测卡跑 E0 BE 没有头绪。 怀疑是BIOS的问题。
请大家分析一下
cpu
cpu供电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人回答 呢 我帮楼主顶起来 电流跑到0.54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有起来
或者条件还不够 BIOS一般不会出问题 加焊一下主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检测卡跑 E0 BE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电流只有0.54对有的机器来说是正常的 有的机器0.6A都亮机了

网友:
帮你顶起来,这个代码不明白。我手上有台6120的机器。2修机的,白屏,直接换北桥搞定。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建议先刷bios看看,这款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