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组装的台试电脑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12-02):
今天维修一台组装的电脑,主板:技嘉 945 (图1)  内存: 1GX2   硬盘: M T80G 的配置;拿来的故障是 蓝屏 (图3)。看到问题就马上维修了,先就安装了系统,在安装完成以后在进系统的滚动条完成的时候马上就出现图片2一样的故障,进PE没有问题;怀疑内存有问题,就擦拭内存,再安装系统还是一样(换了新内存也一样);没有办法连硬盘数据线一起换还是一样,用HDD检测硬盘也没有问题,用PQ检测分区也没有问题;记起以前看过一个别人维修的实例说电源坏了也会有这样的故障。马上就拆开,一看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图2),呵呵 很高兴啊,拿了个新的安装起系统来,安装完成一看还是原来的故障。这下就没有什么可以想的办法了,就有点怀疑是主板南桥有问题(看了一下主板南桥有做过),但是不能随便就说南桥一问题啊;这样一想就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就是拿自己的硬盘试一试,来个最后一试了;就安装了一个系统,安装完成以后奇迹出现了,可以安装驱动了。好了! 就打了个电话问客户硬盘有没有资料,没有,我就分区格式化就这样好了。前面我已经测试过硬盘分区了可以的,为什么分区格式化好了?这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一下了

网友(点评):
unknown hard error 硬盘未知错误 从新分区格式化一下 不是逻辑坏道 就是物理坏道 后者没得救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C盘之外的磁盘估计有病毒。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保守的方法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蓝屏的时候已经说明硬盘问题拉

9494

网友:
排除法好用也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检查个,主要是南桥有动过;还有电源也有问题,一般的电脑没有这么多问题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的硬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是这个提示的好像比较少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晰;主要是时间不多,请大家见谅

网友:
南桥跟电压都硬盘有关,但是他的的蓝屏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自己怀疑是硬盘里有病毒

网友:
偶也有碰到过类似情况~
但什么也没有换就好了~
我只是清了清CMOS就好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看这主板上的CPU风扇也太山寨了吧.是机主自己改装的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有病毒的原因。。

网友:
装系统出现问题,应该先考虑内存,再考虑硬盘包括把硬盘重新分区,重新格式化,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先装系统。很多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的了,如还装完系统还是这样就内存,硬盘,先软后硬。

网友:
这样的故障很常见 ,估计是硬盘分区表出错。或者其他什么毛病,重新分区之后就正常了 。

网友:
我遇到这问题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没检测出来。

网友:
我见得多,是病毒

网友:
我个人见过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 硬盘供电不稳定 比如正常拷贝着数据突然听见硬盘转速下降然后咯噔一声转速又上升 显示屏就会出这个蓝屏了 或者硬盘电路板没坏 但是盘体坏了也会出这个蓝屏 内存出这个问题的话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中毒,硬盘数据线不大好,没有插好等都有可能。
内存不好或者内存接触不好引起的也见过。

网友:
应该是硬盘出了软故障,不过这块硬盘估计也快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的可以进PE,就不应该怀疑内存故障了,如果内存故障的话进PE应该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2010-01-02):
应该是系统有病毒的原因。。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可能。只格式化就好了?楼主之前没格式化吗,还是直接用Ghost覆盖啊。我都是格式化了Ghost装啊。

网友D(2010-03-26):
蓝屏那已经提示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分区表出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硬盘分区出错 我今天修一台 分区了装不上系统 最后用一键分4个分区 才解决问题 纳闷。。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分区表出问题了
我遇见过,开机很慢,进pe也很慢,测试内存还报错
最后是重新分区解决的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蓝屏 多数是内存 显卡 硬盘 主板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
应该用原版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MBR 应该能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换别的都没用 只有重新分区 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蓝屏的时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一般不是硬盘有坏道,就是分区表有问题。。一般重新分区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装个系统慢的很,大概要一两小时,然后开机有时进的去有时进不去xp,好像硬盘读起来很难,最后我就把全盘格式化,再重装xp,好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分区表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里有病毒,或是分区表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有问题,病毒引发的可能性比较大。个人觉得。

网友:
楼主啊,我也碰到过!

网友:
估计是分区表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主板也有……

网友:
我知道大家都是修主板的,但有时发现大家都小提大作了。我电脑昨天也蓝屏,和你上面显示的一模一样,其实就是中 毒了,你重装系统前格式化C盘,应该可以,还不行就全格了,再装,包OK

网友:
从装系统。看看、、??、/、??、、、?、、/、/、、、

网友:
重写分区表 装个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碰见过  当时看错误提示  明显是硬盘错误  本以为是硬盘故障  可是后来全格 重装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2010-04-26):
应该是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首先你的配置是1G*2 ,那么,你做系统的时候就应当先拔掉一条.一般内存不兼容性很大.这样,等做完系统之后在插上使用就不会有问题.  其次,分区表会引起这种故障,数据线和电源接口不紧也会引起...你第二点应该马上咨询客户有无重要资料,然后全盘分区....
个人认为步骤能简洁就简洁.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可能有什么驱动不对吧,我也前的9550显卡驱动不对,也这样过

网友:
前几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蓝屏代码也一样,来的时候我也格式化重分了硬盘,还是报这样的错误,换硬盘也不行,后来刷了一个BIOS后,正常安装驱动后重启出现一个光标一直闪,后来出现一个怪问题,硬盘分区不能重启,重启以后就被还原成无分区,解决办法,找了一块正常用的硬盘,分区装系统,正常以后硬盘对刻后解决。

网友:
应该是硬盘引起的蓝屏

网友:
感觉你的排除法多余的!电脑不是显示硬盘出错嘛!

网友:
蓝屏已经提示硬盘有问题。。。
应该就是分区表问题。这种问题遇到过几次。重分区解决。。。
组装机有很多怪问题是难以解释的。

网友:
我碰到硬盘问题的,就是低格,分区,MHDD扫
硬盘没重要资料的前提

网友(2011-07-26):
看来装装系统也是要有点学问的,不是要装就可以装,

网友:
好了不就行了么,干嘛还要研究为什么?

网友:
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居多!还有就是内存

网友:
楼主啊。解决了请告诉我们怎么解决的锕。这个不懂

网友:
还行 不过看来楼主不是做芯片级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那已经提示硬盘有问题了
那里都显示出来了还这查那查。

网友:
病毒!内存有问题,为什么换了块硬盘好了?

网友:
很明显 就是 硬盘分区表 有问题,,,,不知道 楼主是 什么水平

网友:
系统问题一般就是内存,然后硬盘,主板。

网友:
什么奇怪问题 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分区列表的问题。!用安装版XP也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台电脑是这样的问题了,有时进PE也进不了

网友:
很多方面都会引起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硬盘

网友:
重新换一台吧麻烦死了

网友:
同意是硬盘分区的原因;估计可能需要用PE去重新激活1下系统盘

网友(2011-08-25):
小弟才疏学浅没看懂

网友:
我偶尔也会用到这个问题 都是直接换电源通过

网友:
硬盘也可以引起蓝屏问题!

网友:
山寨散热器~~~~

网友(2011-10-21):
蓝屏硬盘问题常见!

网友:
插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
硬盘 内存都有可能出问题 电源问题比较小

网友F:
没看到hard error吗。。。直接换硬盘就是,MHDD扫下肯定有坏道吧。

网友:
嗯 硬盘和内存的问题拉

网友:
我估计呀,你是不是在换你的硬盘的时候,把CMOS里的硬盘设置从STAT改成IDE了??
呵呵呵.....现在有些主板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经常装系统的这个应该都碰到过,如果是硬盘的问题分区好了,那说明硬盘分区表有问题或者硬盘上有病毒或是硬盘分区表有病毒(或分区表损坏)造成。另外电源引起的一般是功率不足带不动硬盘导致,但不一定会是兰屏,有可能出现多的是死机,听硬盘的响声和正常声音不一样,好像拉不动一样。

网友:
学习了 问题很好啊

网友:
这风扇装的很有意思!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或引导记录有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重新做系统解决过。

网友:
不正常的电脑有时候要用不正常的手法!

网友:
一看代码就知道硬盘问题啊!

网友:
老大,这一看就知道是硬盘问题了,还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遇见了三次了啊!都OK了

网友:
我觉得是 病毒引起的问题